保鲜库铝排如何连接

楼主(2019-03-13):
各位师傅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做一个保鲜库,长5.4米,宽4.75米,内净高2.2米,机组配置8P水冷2缸谷轮压缩机,库内采用直径32毫米两翅铝排,铝排是3组,每组长度47.6米,如果3组串联的话长度142.8米。请问一下,这样的长度阻力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当然最好是平分两组(路)或原三组铝排管不变,采用分液头或分别安装三只膨胀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最好是平分两组(路)或原三组铝排管不变,采用分液头或分别安装三只膨胀阀。 ...

谢谢荣老。

网友:
祝愿你发明成功

网友:
保鲜库还用这么大的机器

网友:
为啥配这么大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