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奔腾PC20E-H电磁炉维修分享

楼主(2019-03-13):
一台奔腾电磁炉。通电复位完,没按开关马上火力灯和开关灯就闪烁并且伴有蜂鸣器报警。由于没有显示板,不知故障代码。测试大电阻,代换电容都无法解决问题。测试功率管20R1203也正常,最后还是代换一个。开机就正常了。想问下师傅些,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坏的和好的测试了都一样,只是坏的功率管一加热阻值会降低一些。。。。

网友:
功率管软故障

网友:
管内部老化,内阻增大

网友:
和三极管一样,会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