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LED46K11P声音断断续续【已修复】

楼主(2019-03-13):
检修一台46K11P电视,静音脚、总线脚,时钟脚,复位脚,声音无论正常与否,各脚几乎不变,监测主板CE7[16V100UF]正极有声音为11.88v,声音断断续续时为11.85v左右,低于11.82v时基本没有声音,在CE7位置并联一1000UF后,声音延长至四十分钟左右,故障已旧,考虑故障在电源板,于是在电源板【RSAG7.820.2194】12v滤波电容C846【1000UF/25V]的两条腿上焊接一1000UF/35V 电容,开机测量12v输出仍然为11.88v,试机一小时声音正常,但12v电源为11.86v,把原C846拆下,换上1000UF/35V电容后,12v输出为11.97v,试机四小时12v输出为11.96v故障彻底排除。此机修理误区是12v输出基本正常,图像完全正常,还有就是别的电容坏,一般是先电压低,后慢慢正常,这个故障正相反。.最后谢谢各位师傅的关注、支持和帮助,祝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来不是因为电压低了那一点点,而是滤波不良造成电源有干扰,串入电路引起不政常

网友:
这是 这款机器的通病 。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款机是不是数字功放?的确还没遇见过这个12V偏低导致没声音。

网友:
要是用示波器这个问题早就被发现了。

网友:
12v电压偏低一点点就无声,曾经遇到一台康佳机,花了不少时间才解决,印象颇深。

网友:
电容质量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