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 求助rowsen药品冷藏箱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9-03-14):
维修一台rowsen的药品冷藏箱,现在没有设置方法,没有说明书,厂家电话也是空号,需要这个电脑的设置方法,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百度搜一下看有没有

网友B:
按set进入设置

网友C:
翻译英文单词看看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一下看有没有

百度就算了,根本都找不到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set进入设置

有设置项,但是不知道设置项里面都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译英文单词看看什么意思。

操作面板的英文没什么,主要是不知道子菜单里面的选项对应什么参数……

网友B:
设置里有上限温度和下限温度一般设置4度-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有上限温度和下限温度一般设置4度-6度

主要是不知道设置项里面哪个是下限,哪个是上限,哪个是化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