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波轮洗衣机 撞桶

楼主(2019-03-14):
检查发现 洗正常  脱水的时候 排水阀已经完全打开 离合器牙齿已经完全分离    内桶转的很慢 而且晃的厉害  下面的波轮转的很快  这个现象 是不是离合器故障?

网友A:
检查下面的减震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面的减震弹簧

吊璜没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离合器中的抱簧、或者再看看固定波轮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离合器中的抱簧、或者再看看固定波轮的螺丝

我怀疑还是离合器 坏了   抱簧  拆出来看了  没有坏

网友C:
看下离合器下边的皮带轮处是否有漏油或漏水生锈痕迹,有的话就是离合器坏了。如果没有漏油或漏水生锈痕迹基本是离合器里的抱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离合器下边的皮带轮处是否有漏油或漏水生锈痕迹,有的话就是离合器坏了。如果没有漏油或漏水生锈痕迹基 ...

没有 漏水 漏油  抱簧 我拆下来看了  也没有  断  好好的

网友:
那就是爆簧坏了 呗!!

网友:
  内桶转的很慢 而且晃的厉害  下面的波轮转的很快
以上这句话就表明;内桶与轴不同步!有衣服时肯定打桶!因为波盘拨乱衣服不平均了。
造成的原因是离合方簧内径磨大了。方簧上部与内桶轴抱紧的地方可能磨大、也可能是离合传动轴珠直径磨小了。
方簧、离合传动轴珠、内桶轴这三个部件中一个或多个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