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倒走故障求助

楼主(2019-03-14):
今修一台三轮电车,尾灯烧坏,切除连线后加电倒着走,按前进后退开关无效后来变换电机引线红绿位置又变换电机霍尔线兰.黄线位置,开电正走<,但上路拧转把速度只有2O多迈,提不了速,电池有电,不知佝故,望师傅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控制器有个学习插口,学习一下就可以了,朋友

网友:
最好把尾灯换新,你这个看现象好像是控制器输出功率不够,在修电动车哪儿买个合适的控制器装上试试吧

网友:
学习功能可以变电机方向,不应该乱改线,还有控制器是不是烧坏

楼主:
可我重接饯位置后能向前走,就是上路后最高速20迈不变,尾灯去掉了,没换新的尾灯而且失去倒车功能了

楼主:
补充一下,此三轮有高中低速调速开关,此时此开关失去了调速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此三轮有高中低速调速开关,此时此开关失去了调速功能!

一车子要学习一下,这个控制器估计是原厂的,带隐蔽加速功能,对付国标的,关掉电源,捏起刹车拎最大调速柄再开电源,过三秒再松开,激活成功就提速了,好多电动车就是这样

网友:
电机霍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你了,高手在民间,倒车功能本来就不大速度的

补充原先故障,尾灯烧,加电倒走,前进后退挡失灵′,

楼主:
重恢复原接法,自学习一下成功,多谢了各位

网友(2019-05-31):
控制器坏了

网友:
因为你现在是把原车的倒档当前进档在用,厂家在设计倒档时速度不可能有多快的,所以还原接线,找到学习线对接一下。

网友:
控制器毛病了

网友(2019-08-02):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