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信心再折腾,只好放弃了!

楼主(2019-03-14):
一LG显示器上电无任何反应,先测量交流适配器,输出19V正常,可以判定显示器已坏。
打开后盖,嗅到一股焦味,看到驱动板已经严重烧毁。
更换驱动板,屏幕有显示了,可是只能显示左边六分之一。
完了!屏挂了!
不管那么多,拆屏看看。
边板与液晶屏是由6条排线连接的,只显示一边的六分之一,应该是有排线接触不良。
再安装上电,用手轻轻触碰边板各排线,发现在触碰左边第一条排线时,六分之五的黑屏部分会闪亮几下,仔细检查,原来这排线已经有部分断裂。用放大镜细看,断了两根比头发还细的线路,而且这两条线路靠的很近。
只好硬着头皮尝试用尖嘴烙铁手工修复。
焊完、安装、上电试机,不行拆开再焊,再安装上电试机,再不行再拆开再焊,反复多次,两三个小时,得到最好的效果如下:
没有信心再折腾,只好放弃了!
要承认:自己的还是技术不到家啊!

网友A:
不会是你撬后盖时划伤的吧?

网友:
你那个烧焦的部份是升压回路咋还把屏搞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撬后盖时划伤的吧?

开后盖只是松螺丝,没有用工具撬呀!

网友:
基本上修好了,可以用

网友:
需要赔客户屏吗?我有同款

网友:
19寸的,自己有压屏机还可以压屏,如果找人修屏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后盖只是松螺丝,没有用工具撬呀!

图5 是人为碰伤,不是你所为,那你修前已有人开动过显示器屏所至。

网友:
大部分lg显示器供电都会有这现象

网友:
小尺寸没有修理价值,我今天收30台,30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