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U32R1热机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19-03-15):
电视交流开机红灯亮,这时为待机,ON—L。遥控开机(或按键开机)红灯灭ON-3.4V。正常收看。正常时开关机ON高低变化正常。几分钟后,遥控关机,ON电压不变化,一直为3.4V。24V 12V没有。待机5V一直正常。这个电源板没有PFC电路。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A:
on为3.4v 24v好12v没有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为3.4v 24v好12v没有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

24V 12V 都没有,ON3.4V关机不消失,电源芯片供电15V一直正常。在按电源开关机没反应。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单独启动电源板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源板12v 24v电压受控于主板 , 即5v待机电压正常 ,应是主板去控电源板on信压出错

网友:
几分钟后 ,简及方法直接启动电源便知那坏了

网友:
待机电路输出Ⅴcc是供电源芯片吗?若供电正常,个人认为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主板电源板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