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亚安球机线怎么接的

楼主(2019-03-15):
一个亚安球机线被剪了,请教下其中两根线的作用,怎么接的,谢谢
里面的蓝色和灰色线是怎么接的·如果是接电的是接什么电压的?AC 还是DC的 谢谢

网友:
表达不清楚

网友:
球机一般直流12v或者交流24v供电均可,内部带桥堆。还有两根一般是RS485通讯线,控制球机转动。另外一根是同轴信号。个别带数字网口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