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冷库问题

楼主(2019-03-16):
一冷库机组,内机型号 dd-8.0/40 上海帝亚 外机是 类似5匹空调大小的外机 具体型号标签没有,以前有人更换过膨胀阀后,出e04  运行一会,压力保护,请教各位老师,这台机子用什么型号的膨胀阀合适,r22放空后,抽空加注量多少合适,谢谢大伙,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像没说一样,就知道该系统用的是R22制冷剂,内机是DD40的冷风机,外机是空调式的一体机,其它什么也没有,没用的废话倒是一堆。
比如库房实际多大?要求库温是多少?当时的库温是多少?低压压力和高压压力是多少?供液管上有没有视液镜?运转中系统的结霜情况等等。这些项必须一一介绍清楚,才能为你分析判断。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不熟悉冷库,库房面积35平左右,高2,5米左右,因为今天不在现场只能大概,是冷冻室,要求按负18度算吧,当时库温度6度低压压力0,15高压压力1.2这个是外机俩压力表数据,运行10分钟出气管微热,回气管凉单不结露和霜,没注意观察,膨胀阀,情况,有时候运行20分,有时候10就出eo4保护了,这个机器以前更换过膨胀阀,不知道合适不,后来我清洗过后又冲注1.5公斤制冷剂,依旧无效,低压压力上不去,请教如何解决,我想更换合适型号膨胀阀和定量冲氟,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不熟悉冷库,库房面积35平左右,高2,5米左右,因为今天不在现场只能大概,是冷冻室,要求按 ...

压力是什么单位都不写。
库容87.5立方,要求库温-18度,如果你提供的库房内尺寸不错的话,应该配9~10P的机组,DD80的冷风机(或者2台DD40)才能满足制冷量的需要。
系统出现E04故障码,应该就是低压压力过低了。正常情况下,库温6度时,此时的蒸发温度为1度左右,对应R22制冷剂的饱和压力为0.415MPa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应该在0.38~0.4MPa表压左右。该系统的低压那么低,足以说明严重缺少制冷剂!高压压力是与当时的环温密切相关的。
正常情况下,库温在0度以上时,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只有当库温在0度以下时,最开始结霜的是膨胀阀的出液管,然后延长至蒸发器,最后才是回气管,至压缩机的吸气阀为止。这是衡量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的重要标志。
系统在正常的运行中,膨胀阀的调节杆应调整在中间位置上,以后也不得随便调动!这是膨胀阀调整的原则!也是衡量一个操作工是否合格,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的一项标准和前提。衡量系统的运行工况是否正常,前提是膨胀阀的调节杆必须处中间位置上,否则反应出的工况数据不是系统真实的状况,产生误判,无法对系统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楼主:
谢谢,荣版主的恢复,非常感谢,虽然没有说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很用心,冷库确实真的和空调不一样,需要各种匹配,这个机助后期研究后更换 丹氟斯4号芯,抽空加氟加3.8公斤,至到0下温度后膨胀阀,到压缩机回气管都结霜,设置0下12度,压机也不热,6个电流,中间停机,最好低压0.3最低0.13反正效果挺好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