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格兰仕电磁炉通电不加热

楼主(2019-03-16):
格兰仕电磁炉通电,显示一切正常,没有故障代码,但是发热盘不加热。启动正常,风机正常启动,大电阻检测正常,电容正常。各位师傅有好的维修方法么。

网友A:
检查IGBT的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IGBT的驱动电路。

恩恩  我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板斧还没用完!

什么三板斧

网友C:
驱动电路正常应该发出检锅指令的滴滴声

网友:
有些元件检测不一定正确,怀疑的代换试试

网友:
换功率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路正常应该发出检锅指令的滴滴声

能检测到锅 驱动电路正常

网友:
检查检测同步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