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俺车空调加氟,一切正常。

楼主(2019-03-16):
正月初四车子出事故,维修时拆了冷凝器,放空了制冷剂,因是冬天,修理厂没有充注制冷剂。根据坛子里各位大师的维修心得,抽真空,捡漏,加冷冻油适量,然后再抽真空半小时,定量加注r134a720克,低压2.1bar,高压16bar,出风口温度4度,空调正常!

网友:
现在作肯定为时过早,大热天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

楼主:
是的,进空气了,还是先加了再说!谢谢大师!

网友:
你没有说明环境温度,这正常吗,有些地方现在的常温也就几度!

网友:
这气温不加氟,吹着也很冷

网友:
汽车空调,和家用空调没有多大区别,更类似家用的变频空调,不过它的运行直接和油门大小挂钩,既然定量加氟,那只要没有漏的地方,基本没有多大问题。我的车基本年年自己加氟,查看了一下管路,没有明显的油污点,也懒的打压查漏了,加一次基本用一年,一次加两瓶多。

楼主:
面坨子,完全没氟,气温20度,三瓶车仆134a,共750克,车子标准充注720克,三瓶基本冲完了,浪费一点,差不多,充注了730克。不管了,等天热了再看看。

网友(2019-04-28):
感觉我的车也不是很冷啊  才一年啊

网友:
路过,学习1下。刚刚买了新的空调的工具

网友:
楼主最好天热后有跟帖 观察炎热环境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