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常见的三菱空调维修制冷控制系统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9-03-16):
常见的三菱空调维修制冷控制系统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电磁阀线圈烧坏
        现象为低压负值电磁线圈外壳无热感,用万用表RX10测量为短路。解决方法,可单独换掉同类线圈。
阀芯搁死现象为无开启和闭合动作,a.搁在关闭位置时低压为负值,无制冷循环。b.搁在开启位置,停车后高低压很快平衡,开车时易造成液出。解决方法为清洗。
关闭不严
        现象为停车一段时间内高低压很快平衡,一世界形势时有时有液出现象,解决方法为调换铁芯。
油堵、脏堵
        现象为微堵状态时有冷感或结霜,直至到全堵、低压偏低,影响制冷循环。
压力控制器不产生动作:
        现象为(1)电气线路有故障或接错,(2)电接点拉毛或粘连,(3)机械动作元件失灵,(4)联接管路油堵,(5)无信号输入,(6)有泄漏(11)

失控:现象为(1)调定值有误,(2)定位脱落,(3)机械元件变形及弹簧力变值,(4)高低压信号接错,信号管变形或弯曲产生内阻,(5)压力控制器远离压缩机造成动作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