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变通修复三星液晶电视UA32ES5500R有声无光故障

楼主(2019-03-17):
三星UA32ES5500R有声无光,用试机灯条能亮,证明灯条背光故障变,拆机此屏侧入式灯条特殊,单独换灯珠还不行,44灯、长40.5而且卧在铝板上,全网搜无此货,只好上通用技改了,找好长度、宽度、灯数,如原灯条参数差不多的下了单。到货后把原铝条上的灯全部清除,把通用灯条上502贴在铝条上,就这干。塑料边框稍为修正一下,能正好放下塑料和铁边框就行。安装完毕点亮屏,检证―下还算完美。在改一下灯条供电电流,让它更耐用些。

网友A:
这种侧立式LED灯条真是太少见了,能代换也是不错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侧立式LED灯条真是太少见了,能代换也是不错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

现在太多了都是基本网络电视,维修中碰到创维海信,先锋,彩色亮度比背光直照感觉舒服多了

网友:
只要参数够、能装下OK!

网友:
一款55寸三星也是这样的灯条,左右各一根,灯珠是立在板子上的,稍不留神就会掉下来,真TM傻B这样设计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