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电磁炉集成块型号

楼主(2019-03-17):
吉威尔GWC-20电磁炉检锅不加热,发现有一个14脚的集成块上面烧了一个小洞由于上面没有型号无法更换,请哪一位师傅知道的告诉我下,深表感谢!

网友:
图片发过来看看!!!!

网友A:
你没图片,我手中无货!只能就描述分析!
能检锅不加热-----这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能开机选择那面板及CPU芯片是好的!
那主板上剩下的只有339这集成了,刚好也是14个脚!
以上只是估计!有可能不对,自己跑线研究下吧!

网友:
电磁炉上339用的较多。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型号繁杂,那能猜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图片,我手中无货!只能就描述分析!
能检锅不加热-----这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能开机选择那面板及CPU芯片 ...

师傅分析能力到位不过我有一事不明白请教,曾看过一本蒋秀薪修crt的书,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对故障的分析能力极强!但那本书确没让我修好多少电视甚至连管座故障都不会,所以至今我自己觉得他的可能缺少通病或易损件之类,甚至疑他的书都是推理出来的,但又觉得没有大量的实战不会有这样的分析能力?一直很看好他的书,但现在看他的书有很纠结??

网友:
跟线路,看电路板上集成块的供电和地两脚,是否与339的供电脚相同,如果相同,可用339换上试一下

网友:
3脚电源正极,12脚地的,可能是33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