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的自我改法。

楼主(2019-03-17):
头几天在废品店用废铁换台三相电真空泵,用尽办法改都启不动,换机油,清洗机,加大电容都一样启不动,网上所说改后都只能达到百分之70的功率,本想拆线改绕220V绕线,但线无损伤可惜,经研究见网上Y型改法,一相做付绕组,有的是二相串连,有的只单用一相做的主绕组,所以功率降低,因Y型接法,每相都能承受220V电压,所以我把他改成一相做付绕组串电容,另二相并连做主绕组,把中间连一起的三个头分开,接三根线出来,一相串电容,另二相头接尾,尾接头并连后,按单相接法通电试机,功率加大,真空泵能轻松启动,只是电流加大,达2A多(机上标注象0、6A),空试5分钟机温升高,但还是用手按在正常范围内,不知抽真空时,能抽多久正常,也不知耐用否,还代今后验证,也请各位高手提提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违背设计初衷,不稳定。

网友A:
既然启动了,可以再改回去试一下,再有三相电有线序的,如不启动可以改一下线序试试。

网友:
我看这样改可行,以前修过单相电机

网友:
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就是把原来的星接改为角接,并接上合适的电容移相机可,不过输出功率正如你所说只有60%-70%的功率。

网友:
380V电机改成220V电机,必须把星型接发换成三角形接法啊

网友:
其次才是接单相功率只有6——7成功率的问题

网友:
三相电机三相相位相差是120度角,你把其中二相并连做主绕组,会因相位不一致而增大运行电流。。。。本人实际没试过,只是从原理分析。

网友:
0.6A应该是300W左右的功率,改成角接,淘个二手的220V单进三出变频器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启动了,可以再改回去试一下,再有三相电有线序的,如不启动可以改一下线序试试。 ...

按网上多种改法都试过,都只能空负荷转正常,带泵启不动,只有此改法能启动,证明不是线序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