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空调不停机

楼主(2019-03-18):
海信空调LFR-50LW/29F-N3制冷制热都可以  感温头  接触器也没坏  就是不停机请问谁知道啥问题

网友:
制冷制热都可以 ------ 如果确实如此,说明空调没有问题。不停机也可能是用户设置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差太大了

网友:
电脑极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房间大不大,环温换掉

网友:
温度没达到

网友:
运行时环温传感器的电压测量一下有无变化

网友:
可能房间太大,机器太小。

网友:
室内机的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