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动力洗衣机波轮螺丝简易工具

楼主(2019-03-18):
碰到一台双动力波轮洗衣机,因为没有买专用工具,这样大家看怎么样

网友:
我遇到过 要用专用工具好拆

网友:
  专用工具,几元。

网友:
怎么有点像半自动洗衣机。

网友:
应该是双缸洗衣机吧,双动力指全自动洗衣机,再问一下,上下两个图是一个洗衣机吗。

网友:
上下两个图都是双缸洗衣机的啊!

网友:
这个减速器上面有两个波轮,运转时一个正传另一个反转。新乐双缸洗衣机上用过。

网友:
你把双动力概念用到这儿来啦?看来你得学习一下什么叫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