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TCL HD32M62S

楼主(2019-03-18):
HD32M62S  开机3秒左右自动关机,屏亮,有回扫线且亮度大,+B电压正常为140V,调加速电压亮度无变化。检查视放块LM2451已坏,电阻R516(560欧)断,更换后,试机再次烧LM2451、R513(33O欧)。此机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维修?是否要更换行变和场块STV8172?请各路大侠指点,谢谢啦!

网友:
如果是满屏回扫线就先不管场扫描电路,重点检查行扫描电路。

网友:
问题在视放板上,视放块的RGB输出有6个二极管有击穿的,找不到就全换。

楼主:
谢谢!我在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