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康佳LED42R5600PF花屏,屏幕没碎。

楼主(2019-03-18):
感谢各位师傅帮助,这是不是屏参的问题?

1

1

2

2

网友A:
不是屏参问题,是机里有板坏了。

网友B:
亲 你是搞维修的么?这问题很明显了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参问题,是机里有板坏了。

我在工厂模式里面 测试屏幕坏点三原色都正常,也是逻辑板的 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你是搞维修的么?这问题很明显了诶!

我在工厂模式里面 测试屏幕坏点三原色都正常,也是逻辑板的 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温泉啊?

网友:
多半是 逻辑卡 上的 A开头的迦码芯片 问题....不上色 底片 上色慢 色彩错误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伽马芯片坏了吧

网友:
这个不是伽马芯片的问题,这个就是屏参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