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请教小米l65m5-ad通病维修思路

楼主(2019-03-18):
l65m5-ad主板通病,通电后无反应,测量电源输出12v正常,待机指示灯没有电压,网上一看全是这个故障,请教师傅们维修思路。

1人赞赏

网友:
就告诉一个12V,怎么给你思路,其他电压呢?

网友:
待机电源正常不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个这样的故障

网友A:
淘宝上面才收90块钱的维修费用,一块8G的EMMC,加更换的人工费,利润不大吧?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面才收90块钱的维修费用,一块8G的EMMC,加更换的人工费,利润不大吧? ...

Emmc是什么?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2020-11-13):
有找到毛病的吗?我也遇见个,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