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空调H11

楼主(2019-03-18):
一台3匹松下变频空调开机几分钟显示H11,查一下是内外通讯故障,换新线故障依旧,测零线和信号线电压,直流2.4v,交流3.7v,供电233v到外机接线槽。内机板一个16v二极管测直流跳得厉害,不稳定,想隔几伏跳动。断开外机接线,零线和信号线只有1v 直流。问各位师傅,是内机板坏了还是外机板,谢谢!

网友A:
  外机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板坏了

哦,内机板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