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假长虹32寸开机暗屏求助

楼主(2019-03-18):
接修一台假长虹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开机图像,图像上有红色竖线干扰,有时正常,图像上有轻微红色麻点干扰,开机有阿里巴巴标志,拆机后试机成暗屏无显示进入不了系统,请高手指点,按power按键可以实现开关机。

网友:
清洁上屏线再开机试一下。

网友:
屏完蛋了吧

网友:
屏线可能有点短路

网友:
我侄儿300元买了一台26的,放了一个多月就象这样了,给老板说了后,老板直接又拿了一台来,那台坏的老板直接不要了,然后我侄儿拿来叫我修一下,我拆开检查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