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三门冰箱冷冻室暗管修复成功

楼主(2019-03-18):
美观一点,喷了白漆!!!一下午的时间啊!!!

网友:
下面的两个应该是买的成品的

网友:
创意很好,不过下边两层蒸发器的那个横档,如果也是空心铜管做的,我觉得不太牢固,应该在中间焊一个长方形的铜管,顶到两端内壁,然后用抱片加自攻钉固定,防止冷冻后和抽屉粘连被拉出。

网友A:
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都是 全换掉

网友:
不开背  后面怎么焊接

网友:
水平有限,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都是 全换掉

估计你都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暗管改明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