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球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9-03-18):
搞了一个这样的球机,网络的,不知道怎么接线。也不知道还缺不缺其它啥配件,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么,搞了好久都点不亮,大神快快现身吧,

楼主:
为什么图片传上去这么不清楚

网友A:
接网线12V电源,用录像机查看协议

网友B:
POE供电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网线12V电源,用录像机查看协议

能说的具体点么,那个网络接口通12V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E供电的头子。

却配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效大师玩奸控。
可以多多请教他。

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网线12V电源,用录像机查看协议

网线是48V的

网友:
用POE交换机

网友:
这是早期的网络/模拟双兼容的机子,你这还差一个电源板,和这个配套的上部的底壳,一般装在金属护罩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