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荣老,冻库双膨胀阀冰堵,有什么最好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9-03-19):
请教各位大师荣老,冻库双膨胀阀冰堵,有什么最好解决办法吗。8匹风冷机组,r22制冷剂双膨胀阀,原因是库主自已加制冷剂时,操作不当,进入大量空气。昨天我收氟后,在排气旁通口放了许多氟,故障依旧 。求各位指教。

网友:
换过滤器,不行换大点的

网友:
更换过滤器,把膨胀阀的进口滤网也拆下清洗再装复。可能一次还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指点,把氟全部放掉,重新排空加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指点,把氟全部放掉,重新排空加氟可以吗

过滤器是少不了更换的,滤网也必须清洗。

楼主:
谢谢您荣老,如果不放氟,多换几次过滤器,清洗好滤网。其效果也可明显改善对吗,荣老

网友A:
进空气,放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空气,放完吧!

谢谢师傅指教,放氟是停机放还是开机把旁通口打开连抽带放的更彻底呢,还望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我一般是在冰堵的时候把膨胀阀拆下来清理,因为那个时候水分集中在那里,多搞几次

网友:
有水分更换过滤器可以解决,有空气就不好办。我说一个方法你看行不行:用压缩机把氟利昂抽出来,到大罐里,然后更换过滤器,系统抽空,再慢慢把抽出来的氟,液加。液体氟快完了,再换纯氟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