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尔XBQ75一BZ1218S洗衣机脱水不正常

楼主(2019-03-19):
请教:变频直驱海尔XBQ75一BZ1218S洗衣机电机脱水在加载第二次提转速后5~8秒急停,反复多次一直到脱水定时完,导致脱水不干,其它功能正常也不报警,望高手指导

网友:
XBQ,我笑了。楼下继续

楼主:
型号错了更正勿笑:变频直驱海尔XQS75一BZ1218AM洗衣机电机脱水在加载第二次提转速后5~8秒急停,反复多次一直到脱水定时完,导致脱水不干,其它功能正常也不报警,望高手指导

网友:
有可能中下螺丝松了

网友:
你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台跟你故障一样的海尔至爱洗衣机,不知是那里的毛病!!

网友:
楼主是用户吗

网友:
霍尔传感器问题,驱动板和电机都有可能

网友:
电机霍尔传感器

网友:
没有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