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专业功放基极电阻。

楼主(2019-03-19):
维修一台专业功放,烧了一批功率管,基极电阻4.7欧也坏了几个,看颜色是碳膜电阻,这功放看起来较考究,推动管用的安森美管,为何基极电阻会用碳膜而不用金属膜,请教这方面知识比较丰富的坛友,这里有什么讲究吗?先谢谢了。

网友:
生产商为了更多的利润,就这么回事。

网友A:
基极电阻没有用4.7欧的,肯定是发射极电阻或者集电极电阻。用做负反馈和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极电阻没有用4.7欧的,肯定是发射极电阻或者集电极电阻。用做负反馈和负载电阻。 ...

可能你见的不多,专业功放末级功率管是大多并接起来的,基极接10欧以下的电阻再并接到一起,其作用是隔离开每一个功率管的基极。发射极或集电极用4.7欧,那这个功放能输出多大功率?喇叭都是16欧以下的,都不够给这个电阻损耗的。

网友:
用在基极的电阻电流不大,在合理选用电阻参数,电阻工作时本身不会产生温度,稳定度和使用金属膜电阻的区别不大,价格是主要区别。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看来还是还是为了节约成本或者生产商采购部采购到一批啥样的就用啥,否则这个功放推动都用上发烧安森管了,还在乎这么一点点吗。

网友:
厂家省钱肯定从不明显或者影响小的地方去处理了。这个推动管不错、功率管也不错,可以在宣传上发挥,至于对音质影响小或者一般不注意的地方还是可以节约的嘛。你看到的是这点比较省,深入发现其实省的地方还是蛮多嘛。

网友:
节约成本,要不然就是容易烧坏对线路板安全一点。

楼主:
这功放走了一点弯路,本想着用原型号管替换损坏的安森美推动管,没想到买到的不是真品,开机几秒就烧掉,连带又烧四五个功率管,重买了拆机的,辨别是真品才敢上机,成功修复功放。
经查各种资料,原来此专业功放并不是为音质而选用安森美推动管,是为了此管的大推动电流,假管在一般功放上用得住,上这台功放立马露马脚,推动电流不够,开机几秒就垮了。

网友:
碳膜也罢,金属膜也罢,一个不发热的电阻用什么材质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