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9-03-19):
这台酷开50寸的电视,第1次开机正常,一关机之后再开就开不了,电源指示灯也随之不亮。把电源拔掉,稍等一下再插上电之后重新开机,又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了,必须要拆机检查才有数,就这样猜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了,必须要拆机检查才有数,就这样猜不出来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是遥控关机,还是电视机本身电源开关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是遥控关机,还是电视机本身电源开关关机?

用遥控器关机和用电源开关关机一样的结果,就是第1次启动的时候一切正常,把它关机之后,第2次启动就不亮了,电源指示灯也跟着熄灭。把插头拔了,稍等两分钟再插电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遥控器关机和用电源开关关机一样的结果,就是第1次启动的时候一切正常,把它关机之后,第2次启动就不亮 ...

哦,对哦,据反映这台液晶电视还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有声音无图像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它自己又好了。

楼主:
这台液晶电视的主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台液晶电视的主板

电源板鼓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鼓掌

谢谢回复,谢谢师傅。

楼主:
还有哪位师傅再指点一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