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2.1音响低音嗡嗡响

楼主(2019-03-19):
漫步者e1100,低音通电就嗡嗡响,高音正常,有点底噪,两个4558的电路,网上有相同情况是换了运放解决,我换了几个直接不响了,换回原来的,恢复原故障,大电容换过没效果
测量电压正常,去掉运放有声音,小,没有低音过滤,但是正常,功放tda7379 直接注入信号正常,现在搞不懂了,运放换了几个都不行,东西没修好倒是打了一手好吸焊枪...运放周边什么原件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楼主:
图片,请各位老哥路过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失容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换电源变压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失容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主电容换过没效果,其他不知道是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变压器试试看

得找下其他变压器,功放直接信号没有异常,这样能说明电源和功放是好的吗

网友C:
功放直接信号没有异常,这样能说明电源和功放是好的
嗡嗡响 可能是感应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直接信号没有异常,这样能说明电源和功放是好的
嗡嗡响 可能是感应的干扰 ...

很大声哦,也没有咚咚的音乐

网友:
很大声哦,也没有咚咚的音乐 ------ 查一下信号线的屏蔽线断了没有

网友:
换下信号耦会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