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5打印机 复印出来全是黑色的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19-03-19):
客户送的 拿回来测试发现打印出去整个纸都是黑色的 拆开看也不知道啥情况 隔行如隔山啊  这个圆棒的东西上面全是黑色的粉  清理感觉了装回去试机也是一样 不知道啥情况由懂行的师傅说说吗

网友A:
这个是鼓系统的废粉、和刮板有问题了,清空废粉盒,更会换刮板就行,看硒鼓还很新。值得维修。

网友:
可能是加错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鼓系统的废粉、和刮板有问题了,清空废粉盒,更会换刮板就行,看硒鼓还很新。值得维修。
...

废粉盒怎么清理  就是图2那个里面?挂板是那个一条长长的有点像扫把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鼓系统的废粉、和刮板有问题了,清空废粉盒,更会换刮板就行,看硒鼓还很新。值得维修。
...

我淘宝买了一个粉盒不知道能不能行  店家说不行的话可以无条件退货

网友B:
把新硒鼓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新硒鼓换上就好了,

哦  买了一个19块钱到时候试试

网友(2019-04-27):
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网友:
换个粉仓就好了  应该是加错粉了

网友(2019-10-07):
你这好像是鼓架上的电极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