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3D42738iv等离子电视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9-03-19):
3D42738iv等离子电视黑屏有声音,Y板上15V电压,电路板上的VS和VA是什么意思?我刚初次修这种电视,请师傅们赐教,谁有电路图发一个,谢谢!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换,乱猜得

网友:
淘汰货了

网友:
你看一下屏上的标识,就知道VA,VS是什么了

楼主:
吧Y班插上和甩掉15V和5.3V都正常,就是VA和VS电压有正常值回落到0V,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9-07-10):
引用 楼主:
吧Y班插上和甩掉15V和5.3V都正常,就是VA和SV电压有正常值回落到0V,这是为什么?
...

VA56V,VS2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