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BCD-358WTC变频冰箱压缩机不启动

楼主(2019-03-19):
最近接一只东芝BCD-358WTC冰箱不制冷,初查变频压缩机(松下EK1100E13DAH  240V-57-240HZ)有启动迹象,一两秒后轻微的咯噔一下起不来,测变频输出有80V左右交流(890D数子表测量),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思维:一,压缩机坏,二,管路堵。断开压缩机高低压管,有600制冷剂,通电试机,跟原来一样,压缩机启动不了,没有多想,断定压缩机不好,正好身边有一只三星变频旧压缩机随手接入电路,启动了  有排气,一不坐二不休直接接入管路,抽空  换过滤器 加液,试机两小时  一切正常  晚上搞的一直到凌晨4点  睡觉,到第二天  出问题了  压缩机工作  电流明显小  再看压力表  发现压缩机不排气了,初步判断 压缩机频率不对  钢套高频拉伤  查:一般变频压缩机频率范围在几十到一百几十V  本机是57-240HZ  细想  情里之中。接下来网购压缩机,同型号的几乎没有,只能买一只象近的(松下ET1100E13DCH  240V-60-240HZ),全新压缩机,到手上机(铜管未接),跟原先压缩机症状完全一样。至此,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了!!!   接下来立马想到频率:断开变频板输出,测得输出电压240V  频率2.5KHZ;接上之前的三星压缩机,低速测电压85V 频率2.5HKZ    高速130V 频率2.9KHZ  频率千HZ???  到此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写此贴让高师指点  诚谢!!!另外直流310V稳定,面板操作  风机等正常。

楼主:
本人**年出生,虽然从事家电维修行业三十多年,电脑 打字是件头痛的事,再加上前些年把时间都放在赚钱上了,现在老了,觉得时间分配可以往网络转移了,见谅!!!

网友:
你的表不行,25KHZ是PWM的基波频率。挂3个灯泡看看 板子启动状态,这个问题如果是6个IGBT的话 有一个肯定出问题,如果是模块的话 检查驱动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用三只20W的冰箱灯泡星接  接人变频输出电路,冰箱延时起动后,其中两个灯泡亮,一个灯泡暗,两三秒后转为两个灯泡暗(原来比较亮的两个)  一个灯泡亮,两三秒后完全息灭;下一个延时启动相同。同时测不到频率。还原电路 继续接人之前的三星压缩机 照旧能启动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压缩机能高速度运转。变频板是模块输出的,模块的问题?正在探索,,,,有大师指点将非常感谢!!!(同步修理过程与结果,以表谢意)

楼主:
为什么删贴?新人不明白。

网友:
缺相运行不正常

网友:
变频输出要用指针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