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r-hs180s-4mf01电源板的47寸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9-03-19):
    红灯亮不开机,遥控按键都无反应,售后检测为主板坏,换主板价格500+。
    pwm端跨界5v待机,24v能输出,pfc电压370v,断电再开无24v,必须要450v大电容放电才有24v输出,看来问题在电源板上,联想到pfc只有370v,那么pfc检测电阻一定不正常,重新焊接一遍开机pfc上升到385v,断电再开24v输出正常,恢复原电路,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售后也是蒙钱的主,不可全信

网友:
我修过灯条坏了的,售后说是电源板坏

网友:
都是套路

网友:
现在的售后也不靠谱,该整顿。

网友:
售后这样搞,咱们就有饭吃。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售后说主板坏是可以收到用户的现金和公司的结算双收原因是灯条和屏保三年的可你屏没过三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