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求救,能解必将私下酬谢

楼主(2019-03-20):
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2-3年了,我公司局域网内只有5台电脑,奇怪的是我公司网路一直不稳定,我换过网线,网卡,电话,路由和光猫,路由不同牌子有线无线都试过,还是会出现断网现象,电脑我也全部重装并使用同系统也会掉线,现在只有一台用XP其他用WIN7,只要电脑一用证券类软件就很容易掉线,用管家的网络修复会存在DNS服务器无反应,不过有时候隔几分钟会自己连接回来又或者一整天的连接不上,不过如果你马上关了股票软件,在路由主页上按重新连接有可能能马上连接回来。这不是最奇葩的事情,重点是用手机连接WIFI开证券软件也会让局域网掉线,一掉线你马上关了游戏,他就有机会马上连接回来,就算用4G网络不连接WIFI,也会这样。我请了2-3次一些所谓电脑城的技术员过来公司,我开给他们证券软件给他们看,怎么知道局域网他又不掉线!!反正局域网那开证券软件经常掉线,但是又不是100%掉线,就是这样了,还有的是就算不用证券软件,有时候电脑打开浏览器,QQ,微信什么的,有时候一打字也会出现掉线的情况。我百思不得其解,有没有高手能解决我的问题,哪怕是局部。谢谢!!

网友A:
有无线摄象头的话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有的话换了就好

网友:
无线密码全部换新的试试

网友:
带不带服务器啊   断网后  把网内所有机器重做系统   服务器看下       以前我在单位的时候遇到过 进出口公司 20多台电脑  一会这个上不了网 一会那个上不了网    折腾了一个礼拜

网友:
加WX:ielong,有时间帮你看看。

网友B:
感觉像是有路由器冲突

网友C:
我没具体看到,只有一些思路:第一局域网有没有什么安全软件,会限制网络的;第二是否存在局域网病毒,可以杀毒试下;还有断网时查看机器的IP和DNS设置,是不是你用的股票软件会对网络进行调整,你试着给每台电脑都设置成固定IP,还可以一台一台开机试验,看这种情况是多台电脑都运行时发生,还是有一台电脑也会出现,再就是用手机的人多不,不要乱让外人联网。还有换了路由器时打开里面的各个安全选项,免得受网络攻击,再就是你的公司的网络是用的什么线路?普通的宽带吗?有没有试过不要用路由器,直接用一台电脑连接光猫拨号上网,看问题会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具体看到,只有一些思路:第一局域网有没有什么安全软件,会限制网络的;第二是否存在局域网病毒,可以 ...

你说的很有道理,之前我每台电脑跟手机都固定IP还是不行,我们是普通宽带,直接光猫拨号是不存在掉线的情况,公司里面不是很多人手机连WIFI最多也就是8-9个人,你说的股票软件对网络进行调整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而且之前我全部电脑重装,都只是下载一个电脑管家,也没有特意设置什么,所以我超头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线摄象头的话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有的话换了就好

没有无线摄像头,无线密码也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有路由器冲突

我也觉得是,但是我从200-2000块的路由叫电脑城的人拿不同型号的路由过来测试,还是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