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启动电流好大。。。

楼主(2019-03-20):
各位大神:
本人DIY了一套酿造设备,有制冷功能,压缩机型号是万胜WQ12HF,功率285W,风扇是60W,两个电源线接一起了(即同时启动、停止),铜管是6mm的,长度大概8、9米,毛细管3mm*5米,制冷剂是R134a,制冷剂加量的话具体多少不知道,毛细管末端稍微有点结霜。
之前设备没有装保险丝,没发现什么问题,制冷启动也正常,效果也可以。装了保险丝(10A)后,除了启动时偶然会烧保险丝外,其他都没什么异常。测试压缩机的启动电流,基本上都在20A左右,启动正常后工作电流在2~3A左右,这么高的启动电流是否正常?工作电流比理论工作电流要大蛮多,是否正常?劳烦各位大神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285瓦的大压机,运行电流2-3A也正常,只要制冷正常就行。不用加保险,有过流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5瓦的大压机,运行电流2-3A也正常,只要制冷正常就行。不用加保险,有过流保护器。 ...

保险丝不是给压缩机加的,我是给整个设备加的。。。

网友B:
6个的管子长度只有8一9米,长度有点少了,回气管加个小储液筒好点,280w的压机启动电流大是正常的,启动正常后工作电流在2.4安左右,

网友C:
加个80UF的瞬间启动电容电路,就可以解决你这个启动超时烧保险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保险丝不是给压缩机加的,我是给整个设备加的。。。

保险丝应该是运行电流的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应该是运行电流的十倍

要这么大啊?!那我保险丝加的也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的管子长度只有8一9米,长度有点少了,回气管加个小储液筒好点,280w的压机启动电流大是正常的,启动正常后 ...

绕管子绕好了差不多就这么些长,罐子不大,有效容积20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80UF的瞬间启动电容电路,就可以解决你这个启动超时烧保险的问题!

真滴嘛?!那我赶紧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80UF的瞬间启动电容电路,就可以解决你这个启动超时烧保险的问题!

是8uF还是8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