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 JYCP-21T 电磁炉 风扇连接二极管 厉害

楼主(2019-03-20):
九阳电磁炉 JYCP-21T板子  新电磁炉几年前只用过几次,放了几年。现在想使用 开机加热几秒钟就停机,不显示任何故障代码。电磁炉内部发出嗒嗒声。
检查按键损坏 ,更换按键2个。故障和以前一样。 风机运行正常。温度传感器阻值正常,检查0.3UF 5UF电容、二极管、三极管正常。  网上说风扇连接一个二极管就会修复此故障。不知真假。如何连接呢? 串联在风机上吗???  请指教???

网友A:
内部发出嗒嗒声,应该是检锅声,是正常表现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发出嗒嗒声,应该是检锅声,是正常表现之一。

但不加热啊  停止加热  应该是保护了吧

网友:
高阻值的电阻查一下,

网友:
你在网上看到的修法,肯定不是这个网!这个网修电磁炉都是很难很难修的。那么容易修的应该去那个网学习讨教!这网教不了你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修复电磁炉!不信可以在线等下去!

网友:
没听说过加二极管能修好,本人水平不行

网友:
找个修家电的给你修修,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过加二极管能修好,可能是我孤陋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