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电源板168P-L5L018-00芯片不起振

楼主(2019-03-20):
电源板被380伏电烧坏,经过检查发现Q2开关管被击穿,F2保险管烧坏,换过之后没有短路,但是没有PFC电压,把IC100芯片TEA1716T换过以后还是不起振,整流之后的300度左右正常,加到芯片12脚的电压也正常,芯片周围的元件也正常,芯片就是不起振,有没有大神知道原因的。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A:
看来是个用户啊

网友(2020-02-22):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个用户啊

能到这个程度不简单

网友(2020-09-16):
这个电路Q10保护去掉可以正常输出12伏

网友:
查下保护电路

网友:
查一下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