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无法启动,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9-03-20):
接修一台电磁炉,插电滴一声,指示灯灯全亮自检后熄灭,按电源开关无反应。按平常的维修流程,换开关键无效,清洗控制板无效,更换所有按键无效,拆掉数码管再试,也还是不行。拆下所有指示灯,用指针表10K档测反向阻值均没有漏电。更换控制IC(TM1628)也不行,这下陷入困境了……大伙指教下,还能是哪里有问题?会是cpu问题吗……?

网友:
水货电磁炉难修,没有型号,没有测试数值,

网友:
记得家电维修出版社出版的《家电维修》上下册有这方面的维修方法,很实用很专业。

网友:
电脑版电压你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牢记党的话:
洗洗更健康!

洗过了,还是不健康

楼主:
5V电压正常

网友:
检测三电压,大功率电阻看是否保护了。

网友:
主控程序在大板上,那个集成出问题没办法修

网友:
①CPu坏,②外围电路油污定阻造成CPu死机。仅猜测,不具有针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奶形分析法,
来得比较快。

没有看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