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滚筒,抖动搞不定了

楼主(2019-03-21):
修一LG滚筒,脱水程序时空桶正常,只要放了衣服,一条毛巾也上下跳动,拆开检查三脚架没有开裂变形,轴承也没有问题,拆开了就把骨架油封换了跟轴承换了,装好测试一样,又把三根减震换了,涛声依旧,两根吊簧也没有问题,实在没有招了,客户还说某某家里的同款洗衣机也是这样,各位有修过这个问题?电路问题会导致空桶正常,带载就跳动?

网友:
多放衣服试下

网友A:
下面两个减震与底部紧固的螺丝上有一个垫片,是否忘记没有装上。

网友B:
滚筒变形了吧,

网友C:
这种故障我修过一次。是电机测速有问题。当时我也走过你这几步,修到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我修过一次。是电机测速有问题。当时我也走过你这几步,修到怀疑人生 ...

意思是霍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我修过一次。是电机测速有问题。当时我也走过你这几步,修到怀疑人生 ...

霍尔坏了不是会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两个减震与底部紧固的螺丝上有一个垫片,是否忘记没有装上。

固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两个减震与底部紧固的螺丝上有一个垫片,是否忘记没有装上。

固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变形了吧,

桶只能目测,没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