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G7020IIYSL-V1微波炉一工作就烧保险管

楼主(2019-03-21):
G7020IIYSL-V1微波炉,一工作就烧保险管,220V的低压管。门锁也是对的!请问一下大家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外壳上没写;内有高压、微波辐射,非专业人员不可拆修吗?
小声问句;楼主你是专业人员吗?

网友:
二极管、电容、磁控管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上没写;内有高压、微波辐射,非专业人员不可拆修吗?
小声问句;楼主你是专业人员吗? ...

我也是做维修的,只是没有修过微波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做维修的,只是没有修过微波炉

门开关有问题不是在工作时烧的!是在工作中开门或关门时炸低压保险就查三门开关!
拧、按开始键后才烧低压保险的,查变压器、硅柱、(部分早期有双向二极管的,有这就没高压保险)、电容、微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开关有问题不是在工作时烧的!是在工作中开门或关门时炸低压保险就查三门开关!
拧、按开始键后才烧低 ...

磁控管坏的可能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控管坏的可能大不大

别问我。问你手中的万能表,它更能准确告诉你!衰老量不出的,但漏电否总会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问我。问你手中的万能表,它更能准确告诉你!衰老量不出的,但漏电否总会量吧。 ...

我把磁控管扒了,还是炸保险,然后我把变压器扒了,就不炸了,这应该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变压器输出线  拔了  看看变压器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