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lm317扩流,调整管2n3055后面跟了一个0.1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3-21):
如题,lm317扩流电路,多个2n3055并联,每只后面跟了一个0.1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作用是什么。

1人赞赏

网友:
均流电阻。

网友:
减小2n3055参数不一致带来的影响。

网友:
使各个管子的电流尽量均衡,防止个别管子因参数的离散性而承担过大的电流。

网友:
对整个电路来说就是平均电流,对单个管子来说就是限流。

网友A:
楼上说得太高深了!
让我们浅入深出地理解一下!
负载电流是一根很重很重的大铁棍。2N3055就像一群身高差不多的年轻人!众人一齐抬大铁棍负载,一齐用力就好好抬,但由于身高、体质、仲有个别偷懒-----出工不出力等原因。结果就会累死个别勤劳的人。一但一个死去整个群体也就不工作了。总工头就改革了抬铁棍结构,每个人抬弹簧(就是楼主问的电阻),弹簧之上才是大铁棍,这样子结构,每个人都会出尽全力来抬大铁棍,你偷懒不出力的话,弹簧会向下顶你的!众人一起出力抬铁棍就很容易理解楼主的电路了!

网友:
六楼说得太好了,赞

网友:
分析得真到位

网友:
属于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太高深了!
让我们浅入深出地理解一下!
负载电流是一根很重很重的大铁棍。2N3055就像一群身高差不 ...

师傅可以当编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