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长虹42寸等离子开机花屏闪烁即黑屏,大家探讨下

楼主(2019-03-21):
回收一台 42寸长虹等离子,用三星屏,开机闪烁下即黑屏,屏自检还是一样现象。确定电源板正常。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y。

肖大哥,我把Y板发到网上一家店铺说是维修了,但换上还是一样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测数据,
根据什么分析。

屏对地没有短路,电源板是好的,缓冲板测量也没有对地

楼主(2021-11-23):
引用 网友B:
根据型号和鸡心,
或许能找到自撩。

多谢,是换了缓冲板正常,结果是缓冲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