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顶部冷凝水?如何解决?

楼主(2019-03-22):
有些冰箱制冷!顶部有冷凝水!这个是不是设计缺陷?有没有解决办法?

要说清楚,是箱顶外部结有冷凝水,说明保温隔热差,厚度或密度不够。
荣昌制冷

网友:
请参照家用冰箱冷藏室排水。

网友A:
把冰箱整体向后倾斜,抬高前面(3~5cm),冷凝水就会沿顶部转移至里背面往下流进冷藏的接水槽,再由排水口流至箱外。

网友:
赞同三楼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冰箱整体向后倾斜,抬高前面(3~5cm),冷凝水就会沿顶部转移至里背面往下流进冷藏的接水槽,再由排水口 ...

老师好,他说的顶部我理解为冰箱顶盖,那样的话是由于顶部这一块发泡层不实而造成的冷凝水(以前的西冷冰箱好多这种情况),必须挖掉上盖发泡层重新发泡。您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他说的顶部我理解为冰箱顶盖,那样的话是由于顶部这一块发泡层不实而造成的冷凝水(以前的西冷冰 ...

对!就是外面的塑料顶部!

网友:
顶部发泡有大窟窿。

网友:
我弄过一个,打开顶部已经透水结冰,把顶部全部去掉,用一块高密度厚泡沫板+发泡剂修复,使用到现在都没有再出现冷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