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重工海尔空调柜机没有防冷风

楼主(2019-03-22):
制热模式时到达设定温度以后可以从高速风改为低速风,但不停风机,吹出来的风是冷风,试过更换内盘管温度传感器但没有效果,问下各位师傅这个现象怎么解决,还是这个机器就没有防冷风功能,内机控制板型号是PJA505A051,有哪位师傅了解这块板子上的拨码开关都是啥功能,怎么组合操作

网友A:
建议您检查一下内管温电路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检查一下内管温电路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三菱有一部分就没有防冷风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有一部分就没有防冷风功能!

早期产品............................................

网友:
空调制热能达到设定温度,那么室内温度至少是20度以上.如果防冷风的阀值设定在10度,风扇电机肯定停不了.只要首次开机制热不出风就正常,也可以观察化霜时风机能停就属于正常.

网友:
不要把自己固有的思路强加于任何一套空调上.多观察多想想空调这样运行是不是也合理,每个品牌以及每个年代的电脑板设计程序总是有差别

网友:
先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实在没问题又是太老的机型,本身没有防冷风的就不好办,改电路也很麻烦,要在化霜时关内风机,电辅热工作的也要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检查一下内管温电路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好的,再去那里的话我顺便去查一下,谢谢周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产品............................................

对,是老机器大约15年左右了,我怀疑没有防冷风功能,我把内管温换个大阻值的装上,依然还是老样子,所以我怀疑电脑里没有防冷风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有一部分就没有防冷风功能!

就是380V电源,外机两个风扇,内机的控制板是个正方形的嵌再外壳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