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升冰柜盘这么多管应该够冷了吧

楼主(2019-03-22):
580升冰柜用8的管子盘了差不多50米,旁边11圈,底下也有6米,原机也是差不多这么多管子,用的是原机的毛细管

网友A:
一会大佬们盖完高楼回来,看到你图片,你就等着给批吧!
这会没多少人见,赶紧改正!
铜管不要钱的拆出点包邮过来吧!别浪费在这冰柜上了!

网友:
确实有点多了,580升,35米管子,制冷完全够用!

网友:
底下就不需要盘管了,侧面盘够9圈就可以了,如果是8铜管,制冷剂加合适效果应该杠杠的。

网友:
底下也盘上了?赶紧拆了给我邮过来,我出运费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师傅下面也盘管子,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会大佬们盖完高楼回来,看到你图片,你就等着给批吧!
这会没多少人见,赶紧改正!
铜管不要钱的拆出点包 ...

没事,如果我是用户我感觉这钱花的值了,那么多铜管,师傅没有给我偷工减料

网友:
管路越多,并不一定意谓着制冷越好!做什么事都要把持一个量度。下面的管子如果没有结霜下去,就等于是摆设!浪费材料,还会增加压机的负荷量。
一个人本来吃两碗饭就饱了,硬要吃下四碗,结果肚子涨得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如果我是用户我感觉这钱花的值了,那么多铜管,师傅没有给我偷工减料 ...

铜管是多了用户觉得好看,但楼主小白加氟只会看回气起露。那时用户亏压机寿命了!倒最后还是用户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