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双硬盘下作双系统方法

楼主(2019-03-22):
双系统安装教程:

原系统是win7的,现在另一硬盘上安XP
这顺序的优点:开机时会在3秒内让你选择进哪个系统,人为不选时会自动进win7,本人正好常用win7

第一步:下载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我用的是大白菜)
通过U盘启动进入pe系统

然后需要用到里面的diskgenius分区工具,NTboot引导修复工具

第二步:格式化磁盘载入GHO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打开diskgenius分区工具,找到要格式化的磁盘,右键点该磁盘,选择格式化,由于我是要安装XP系统到D盘(原win7已安装在盘号是C的32G大小的固态硬盘上),所以这教程是格式化的D盘,下面也是将系统安装到D盘的,如果需要安装到其他盘只需要按部就班即可。

格式化完成后我们关掉diskgenius分区工具,然后打开Ghost32(不能用自动安装)

我们点击OK,然后选择local→partition→From Image

点击弹窗上面的下拉箭头,选择你在面下载的那个GHO系统文件所在盘。由于我是存到E盘的,所以选择的是E盘。

选择你下载好的系统文件,选中后点Open(这个文件最好存到根目录里面,这样好找一些。)

第一个弹窗一般只有一个选择,点OK即可

这个选择你要把系统装到里面的那个硬盘,点OK,一般只有一个硬盘,直接点OK就行了,由于我的电脑有两个硬盘,所以会有几个选项。

选择你想把系统安装到里面的那个盘,然后点OK,这个不能点错,点错了其他盘的数据就没有了。

点击OK只有会弹出question:(1823),然后下面一堆英文,选择yes即可

点击yes之后会出现下面这个界面,耐心等待读条完成

读条完成后会弹窗询问是否重启,选continue,这个是继续,不重启。

第三步:利用NTboot工具进行引导修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关掉这个Ghost32,然后打开NTboot引导修复工具,(大白菜中要选择盘,就选已安装了WINdows7的C盘点击自动修复(点开始修复)

自动修复完成之后点击退出,退出这个软件

退出这个软件之后重启电脑,重启之后会进入如下图或者类似于这个界面的安装过程(就是让选择进哪一个系统)此时选择进XP系统 ),到了这里我们只需要等待就行了,等待系统安装完成自动重启

下面可以自己喜好选操作

xp系统刚安装完进入桌面首先右键C盘--属性中把这个已安有win7系统的盘屏蔽了,这样作就不会让xp系统在后面安别的软件时把缓存等文件自动放到win7的系统盘中

进win7系统中把安有xp系统的D盘,右键D盘属性--安全  中把权限拒绝了,这样作就不会让win系统在平时使用中把缓存等文件自动放到xp的系统盘中

网友A:
单硬盘双系统才对!

网友:
谢谢分享双系统的安装方法,请问可以把最后两段文字中的“属性中把这个已安有win7系统的盘屏蔽了”和“右键D盘属性--安全  中把权限拒绝了”说得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硬盘双系统才对!

电脑中有一32G的固态作了win7的系统盘  电脑自动把这盘定义成了  C盘
还有一500G机械盘,分了4个区电脑自动定义成了D E  F  G
我把xp的系统作在了D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中有一32G的固态作了win7的系统盘  电脑自动把这盘定义成了  C盘
还有一500G机械盘,分了4个区电脑自 ...

我的是双固态加机械,双固态双系统w10和w7,单硬盘和双硬盘双系统 各有各的好

网友:
介绍的非常详细,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