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 I80蓝牙小音箱充不起电?

楼主(2019-03-22):
HYUNDAI I80蓝牙小音箱充不起电?可能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就这些资料?
可能坏的零部件有;
电池,
充电控芯片,
主板,
充电接口座,
充电线,
充电器,
充电插头没接好,
没交电费停电了。

网友:
哈哈,沙发回答正确,全面。

网友:
逐项检查,让故障显露原形

网友:
充不进电,首先把电用完,插上充电电源看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开机拔掉就关机,电池坏了;如果插上电源不能开机,那么试下更换其他充电电源,若还是不能开机,那么就考虑机器本身问题,充电接口不良,这种玩意一般插上电源都会有指示灯的,如果灯亮说明充电没问题就是电池问题,

网友:
充电线不匹配或者充电器电压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