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洗衣机电容里面要盘很多线?

楼主(2019-03-22):
发现好几次了,洗衣机电容里面都盘有好多线,为什么?

网友A:
在你眼里那是好多线?
那是电感!
电动机通电是电动机!通完电有余转时是发电机(铁芯剩磁),没有这电感时电容是并接着电机绕组的!当转速达同步转速时发电最强!楼主应该不知道普通三相电机并上三个电容,由其它动力带转至同步转速时可以作为发电机使用!只是能效比低了点,还要根据负载情况改并电容的容量!
这时,可控硅导通让电机转,万一来电与发电相位相反的,那可控硅过流------炸!!!万一来电与发出的电同相的,那可控硅过压-------炸!!!!
当电容串电感后再并接于绕组上!电容超前/电感迟后,两者互抵,发不起电!那电脑板的硅安全了!你楼主的知识丰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眼里那是好多线?
那是电感!
电动机通电是电动机!通完电有余转时是发电机(铁芯剩磁),没有这电感时 ...

牛b

网友:
电感加电容。其作用二楼讲析的透彻了。

网友:
lC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眼里那是好多线?
那是电感!
电动机通电是电动机!通完电有余转时是发电机(铁芯剩磁),没有这电感时 ...

还是很善于研究的,基本无懈可击

网友:
2楼很棒,学到了知识。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有些电感线圈集成在电容里面的,一定要用同样的电容代换!

网友:
佳波师傅说得很在理

网友:
线就是电感,减轻浪涌电流冲击,没有,安全系数相对低点

网友:
牛!林培不易

网友:
沙发都告诉您啦,
吃个橘子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眼里那是好多线?
那是电感!
电动机通电是电动机!通完电有余转时是发电机(铁芯剩磁),没有这电感时 ...

赞同,解释得很透彻,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眼里那是好多线?
那是电感!
电动机通电是电动机!通完电有余转时是发电机(铁芯剩磁),没有这电感时 ...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理论不懂,只知道没了它的话,电脑板很容易挂掉的!

网友:
为二楼的师傅讲述点赞!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