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盐包热敷不工作

楼主(2019-03-23):
一个艾盐热熬包,通电,灯亮,按键无反应,更换之后还是不行,所有原件正常,只有未知型号一个8脚芯片,怀疑是比原件坏,求问有没有人接触过?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唉唉 最基本的数据呢
一只手触电路板的地 另一只手手指乱触 大脑感觉一下有没有5V啊 还有其他的啊  ...

没有五伏电,指示灯十多个怎么会亮!就那十几几个原件,除了芯片通通换了,不行。现在等待新主板中。

网友:
发了主板也白搭,这个就是可控硅控制的调温电路,直接测量发热丝阻值,或者直接加电220试机,正常发热修板或者换板,如果都不加热了换100个温控主板有何用!